请教abb烧主板

楼主(2017-02-26):
请教,abb烧主板的原因的情况有哪些?谢谢!!

网友A:
你说的ABB是变频器还是什么?

网友B:
Abb产品太多了,指的是什么主板,具体什么现象呢,不说清楚没人能帮到你

楼主:
ABB ACS800的主板

网友C:
检测一下各组供电电压是否稳定,接插件是否是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