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

楼主(2017-02-26):
今天维修一台正弦303系列55kw,根据送修客户说,说是运行一段时间跳,前后有两拨维修同行修过,后来由于某些原因,没有继续下去,客户送来说是看看,打开看看,还好,送电,怪事来了,一切正常,调整参数,面板运行,无效,于是拆开面板,单独对按键进行测量,正常,改为外部模式,无效。。。。。。鼓捣了十来分钟,嗯,有点奇怪。。。。。未完待续。。。。。

网友A:
跳闸报的是什么故障啊,跳闸也可能是外部的问题的

网友B:
是不是密码锁定了?用万能密码打开看看。

网友C:
看来楼主找到问题点了,期待结果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呢?

网友E:
先用替代法,判断一下是现场的问题还是变频器问题,看一下故障记录,恢复出厂设定看看

网友F:
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回复大家,该故障为cpu故障,重新换了个旧板子的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