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6):
第一张图的继电器为什么会接一个压敏电阻?

第四张图是电容用接触器吗?

第三张图是磁环吗?  套在变频器的负载端,有时候会绕匝,不是互感器哟!!没有二次端接线!!

网友A:
第一个图片的压敏电阻是其保护作用的,当电源电压高于压敏电阻的耐压值时压敏电阻击穿以保护接触器线圈;第三个图片高频磁芯,又叫输出抗干扰滤波器,防止变频器输出线路对其它设备干扰的;第三个图片看着就是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的组合,下边左右两个零件不知道是啥,所以没法判断。

网友B:
看看人家做的电路图多多仔细

网友C:
压敏电阻用来消弧的
图三是滤波器
S-T20就是一个电磁交流接触器不是专用

网友D:
小日本做的设备,里面的零件大部份是用日本的品牌

网友E:
压敏电阻应当是抑制过电压、或者减小电弧;那个“磁环”应当有滤波效果。

网友F:
日本人很团结的,这一点比我们强多了,向心力强,现在好多人就只看利润,没有民主大义,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算是说对了,日本人做事的谨慎与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有人说过三菱的电磁接触器里面有电阻电容电路板,这个是不是也是保护接触器的。

网友G:
要用国产 首先要保证国产的好用啊

网友H:
热过载后面有接阻容灭弧器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阻容吸收装置是减少接触器线圈通断电时对其它设备的干扰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有人说过三菱的电磁接触器里面有电阻电容电路板,这个是不是也是保护接触器的。
施耐德的大接触器里就有,个人感觉是为了节能和保护线圈

网友J:
电流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用压敏电阻的

网友K:
应该是磁环    输入没有吗

网友L:
上面印着中国制造。

楼主:
回复 网友L:
对 这批小鬼子选的元器件包括变频器全都是三菱公司大连开发区工厂制造的!

网友M:
看着挺舒服的!

网友N:
第一个是压敏电阻起到保护接触器用的,有点类似于直流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的作用,第三个是起到防干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