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6):
今天收到一台森兰55KW变频器,测试主电路没问题。上电显示正常,运行报Er FoP,功率元件保护,怀疑IGBT损坏,测试没问题。结果一看储能电容爆了,外面胶皮都没了,变频器壳体内部有喷液痕迹。电路板暂时没有发现故障,以前遇到过爆电容是发电机发到了500V超过电容额定电压450V。请教老师,还应注意检查哪些可能损坏的地方?

网友A:
  都是同行。还需检查整流部分、继电器触头、其它主回路电容容量、开关电源输出各路供电及驱动电路。

网友B:
电源电压不稳定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网友C:
我也见过,但也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D:
看一下这台设备的制造日期,如果是1年以内的,是一种情况,3年以上的,是另外一种情况。

网友E:
一定记着检查 均压电阻

网友F:
奇怪的问题。需要耐性,要一步一步的找,相关部件都不能放过,,有时间了可以钓钓鱼,培养一下耐性

网友G:
漏液,炸模块

网友H:
看现场应用最好示波器监测直流母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