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软件的安装

楼主(2017-02-26):
W7  64位可以安装s7-200软件吗? 安装后打开发现PG/PC里面没有pc/ppI接口怎么解决,是不是安装不了啊

网友A:
怎么回事现在,你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W7  64位可以安装s7-200软件吗? 安装后打开发现PG/PC里面没有pc/ppI接口怎么解决,是不是安装不了啊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正版Win7 64位系统可以安装S7-200编程软件,但是需要确保软件版本不低于Step7 Microwin V4 SP9.
其次,对于没有PC/PPI接口以及一些常见的安装问题,请参考西门子官网技术贴,该贴位置: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4&a_id=1206296&s_id=23&num=30#anch

网友C:
如楼上所言,sp9版本安装过win7 64bit上,没有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估计是你的版本选的不对。

网友D:
win7 64位系统肯定可以安装这个版本的200软件的!
我给你一个我一直在用的:
链接:http://pan.baidu.com/s/1miobMtU
密码:oxeh

网友E:
现在电脑基本都是win7系统,软件用sp9那个版本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在试下。

网友F:
64位win7遇到过不能安装升级包的情况。安装4.0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G:
加装一个补丁,就可以了。

网友H:
西门家的就数200和200SMART最好装,不过建议还是在电脑裸奔下安装

楼主:
装上了但是不能用没有PC/PPI接口提示如图undefined

网友I:
重装系统吧!没其他方法,我试过很多次了。你是不是装了西门子其他软件?有冲突的。建议你装个虚拟机,系统随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