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7):
有一台水泵电机2.2kw的需要加热继电器保护不?热继电器的使用最小范围大概是多少,比如比如0.5kw 0.25kw的电机也需要安装吗?

网友A:
2.2KW安装4-6A的热保护。小电机也是需要加热保护的,你不怕过载或缺相烧电机不加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那那种小的振动电机也需要加热继电器吗?

网友B:
从保护电机的角度来说,是不分大电机和小电机的。

网友C:
你如果使用的是电机控制用带过载保护的断路器也可以不加热继电器,对于点动控制的电机也不需要加热继电器的。

网友D:
电机加热保是必须的。小电机亦如此。

网友E:
现在的断路器保护很全了。

网友F:
2.2KW的电机值得加一个了,小电机点动的可以不加。

网友G:
用电机断路器就可以了,2.2kw可以用施耐德GV2-ME14C。

网友H:
可以直接使用马达开关、过载会直接跳开;选择动作电流方式跟热继电器选择方式一样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一台水泵电机2.2kw的需要加热继电器保护不?热继电器的使用最小范围大概是多少,比如比如0.5kw 0.25kw的电机也需要安装吗?
如果0.5KW和0.25KW的电机是三相380V的小功率电机的话,建议还是加装热继电器,是吗,市面上有相应的规格的热继电器销售的。

网友J:
过载、短路、缺相保护都应该是必须的

网友K:
有适当规格的话,可以加。

网友L:
能加就加上去吧,保护器件总比电机要便宜得多

网友M:
2.2kw可以用变频器了

网友N:
还是不要安装热继电器了,选用带有电机保护功能的断路器吧,接线方便,线路整理出来也好看,占的空间也小

网友O:
加热继电器是必要的,因为小价格低坏了就还,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P:
用电机保护断路器比较好,我家的飞科热吹风都是带热保护的

网友Q:
都要加的 至于加多大的 你要看电机的额定电流来定

网友R:
德力西不是有一款可调的空开么,用来保护电机就很简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