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7):
请问一下各路大神,感谢感谢

网友A:
电容充放电过程,是时间对电压的函数。电容端电压与充电电流,容量,时间有关。向量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电容电感的电流与电压是不同相的;看看电工基础;电容是电压滞后于电流、电感时电流滞后于电压

网友C:
只记得有个暂态过程了,具体的分析已不清楚,以往也多只是定性了解。

网友D:
既然是直流,电流就一个方向,肯定不能用相量分析了

网友E:
直流就是充电时间了,充满就相当于开路

网友F:
这个问的好像有点很专业的问题。

网友G:
分析什么呢?做滤波可不是直流,已经算交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交流电路中的电容分析吧??1!!

网友A:
电容器是记忆元件,在《电路分析》课程,讲的很详细。可以去看看做个参考。

网友H:
建议你买个关于开关电源的原理的书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里面讲的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