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7):
只有一个手持式触摸屏,可不可以多个PLC使用
每个PLC是独立的不在同一个网络
手持触摸屏可不可以这边PLC用完了拔下来接到另一个PLC使用?

网友A:
不太好吧,有些PLC热拔插数据线会烧通讯口的,比如说西门子。

网友B:
PLC和你屏幕程序不能对应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手持式触摸屏,可不可以多个PLC使用
每个PLC是独立的不在同一个网络
手持触摸屏可不可以这边PLC用完了拔下来接到另一个PLC使用?
如果说是RS232网络或者RS485网络的电气控制系统,严禁带电拔插通讯数据线,否者,烧毁通讯端口,你就等着花费大价钱去修复和更换电气控制零部件吧。

你的案例,采用工业以太网通讯线路进行组网连接所有的设备,即可解决所有的问题,哪怕是IP地址不相同的网络通讯线路,依然可以采用路由器进行组网互相通讯。

网友D:
我也想过这么用,用来检测信号,方便。

网友E:
可以;但最好不要热插拔

网友F:
怎么设计成这样子的,方案有问题

网友G:
可以啊,标准产品设计的PLC和触摸屏程序都是一样啊,上面都提了带电热插拔是个问题

网友H:
你这个方案不好,尽量避免热拔插

网友I:
西门子触摸屏使用PROFINET总线,有支持热插拨的。我们已经使用了很多套了,但都是在同一个PLC区域使用。

要使屏用于不同的区域,触摸屏的地址需要每次都人为再设定一次。同时,需要激活对应的区域的画面。

楼主:
回复 网友I:
也就是说 我每个PLC 写一个画面,地址都设成一样的就没什么问题哈

网友J:
没用过西门子,我用施耐德的gxo,rs485通讯;经常热插拔,只是通讯恢复时间长点,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K:
最近我就是做类似的项目,一台威纶的屏带两台松下的PLC

网友L:
你换屏不要设置地址么?实在有点想不通为啥这个用法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为了节约成本, 我把每个屏幕的地址设置成一样可以么

网友M:
PLC程序一样吗?控制一样吗?这样拔来拔去的没见过?
不知道哪家手持触摸屏相对便宜些,如果便宜就不需要这样了。

只见过几台机器人配一个示教器的,然后换来换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程序的确不一样啊~ 我希望的也是一台配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节约成本, 我把每个屏幕的地址设置成一样可以么
可以,前提是所有的PLC和配套的触摸屏都是独立的控制网络。
但是长期拔插导致的端口磨损,可能到时候得更换整个控制部件,后期维护费用的问题,需要考虑进去。

网友N:
基本上没见到这样使用的,但是觉得用一个是因为安装不方便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一个是安装位置不方便所以才选了手持触摸屏 ,使用之后就把屏幕带走,再一个为了节约这种成本

网友O:
你所遇到的PLC最好是同一厂家的--为了通讯设置一致,协议相同。
剩下的就是屏程序的问题。
热插拔好像有的场所是避免不了的,看运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O:
PLC 协议都是一致的,屏幕写多个画面对应PLC的程序就可以哈

网友O:
引用 楼主:
PLC 协议都是一致的,屏幕写多个画面对应PLC的程序就可以哈
那就简单了,plc都设置成统一的站号波特率等
屏设置一个选择界面,用于选择对应设备,剩余就是该设备的操作界面了。

网友P:
通讯协议一致就好办了,每个PLC做对应的画面,可以通过PLC寄存器切换画面自动切换,这样也不会搞混,至于热插拔,可能是我运气好,三菱、威纶、信捷都是带电插拔的从来没出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了,这下心里有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嗯嗯,明白啦~听你们这么说,就知道怎么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