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7):
求大神帮忙了,这个称重传感器能与em235直接连接么?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量信号么?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啊?还是需要接一个电流变送器啊?要是接变送器,是接什么样的?我有点蒙,我是个初学着,提的问题有点多,请见谅,先谢谢帮忙的朋友了。

网友A:
连传感器输出什么信号也不知道,呵呵,真有你的!

网友B:
请提供称重传感器的实物图片或者产品品牌和产品型号,或者提供称重传感器详细的安装和使用说明书。

网友C:
一般的称重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mv信号,你要加个放大器转换成4-20ma的信号

网友D:
输出的是电压信号,我常用的是这样的

网友E:
称重传感器是MV信号、西门子200有专用的称重模块不过比较贵;还有国产的可用在西门子200上的应该是1K多大洋吧;如果你用模拟量模块去搞的话问题大了;自已想为什么

网友F:
模拟量做称重,比较麻烦。精度和速度也是问题。

网友G:
称重传感器一般都是电桥形式,4个线头,一对是桥源,一对是信号。模块与之对应即可。这种基本知识必须应知应会。

网友H:
要加变送器,输出电压或者电流信号

网友I:
你先得搞清楚你的称重传感器了,再来问楼上的问题吧。因为这个型号不清楚,貌似别人也不好回答你的。

网友J:
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是mv电压信号,加一个配套的称重仪表即可啊,称重仪表一般带有PLC需要的信号输出,也可以和仪表做通讯。

网友K:
刚好最近在做西门子S7-1200和称重仪表连接的项目,我是称重传感器接仪表,仪表输出几个信号给PLC

网友L:
上品牌 具体型号,或者上个图片也行呀 什么都没有 怎么帮忙o

网友M:
传感器4线制,桥压和信号,桥压有5   10   12等多种,信号0--40mv 左右不等。有正负,接反了负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