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7):
本来认为是一样的作用,实际运行的时候却是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A:
都是从上往下执行,应该先RST M62再RST C2要好一点。

网友B:
当然不一样,第一个C2和M62都可以复位,第二个M62不可复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认为是一样的作用,实际运行的时候却是不一样的结果。

因为C2是即时复位的,所以下面的触点无法接通。

换个位置就好,另外下面的写法还要多用一个触点扫描的时间。

网友D:
扫描顺序问题,将C2的复位放下面

网友E:
第二种写法上下二行换个位置就行了;

网友F:
顺序执行的,前面一段C2接点保持原状态,后面一段第二个接点会被复位。

网友G:
肯定不一样了,通常用第一种写法

网友H:
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I:
一般我会第一种方法,不过我会把M62放在C2前面,这样感觉更加靠谱 其实也是一样,我只不过有点强迫症而已!

网友J:
这就是逻辑吧!

网友K:
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我一般都是第一种写法

网友L:
一般需要这样用的话 我都是先复位完其他m,然后再复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