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7):
加工厂有一个三角插头  (应该是一根零线、一根火线、一根电线)  这线到电气箱后经过变压器可以变成三相220v的电吗    这个变压器有什么要求吗    还有这个三角插头的电是220v还是380V的?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变压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工厂有一个三角插头  (应该是一根零线、一根火线、一根电线)  这线到电气箱后经过变压器可以变成三相220v的电吗    这个变压器有什么要求吗    还有这个三角插头的电是220v还是380V的?
楼主是持证电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也不懂   但就是看工厂里的电器柜是这样的,不明白才问问

网友C:
是单相220V

网友C:
如果不懂就不要去动电器柜了,知道开关在哪就好了

网友D:
220可以用一火一零引出,也可以用变压器变出来。

网友E:
单相变三相,起码要有转换机构,最现场的就是用变频器,变压器只能变压

网友F:
好像是做不到的

网友G:
从配电柜出来的是三相电还有一根零线,三根火线的线电压是380V,任意一根火线和零线的电压是相电压220V。最好跟着电工多看他如何根据设备电压接线,多问几次就明白了,不懂就不要伸手动线路,被电的滋味好爽??

网友H:
工厂里面有220V,也有380V,因为是针对设备专门安装的,不能随意接插,需要事先跟专业的机电工程技术人员确认。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是三脚插头?

网友J:
单相~220V电源,不能(用变压器)简单变为三相~220V电源;
日常所用三极插头,常见的是~220V。

网友K:
既然是厂里,那么三相380V电源肯定有了;
三相380V/220V变压器搞个就可以得到三相220V电源了;
瞎折腾什么;

网友L:
(应该是一根零线、一根火线、一根电线)什么意思?
就是单相220的变三相220吗?

网友M:
变压器除了变压之外,还有隔离功能。是不是用到了隔离功能?

网友N:
厂里没有电工吗。

网友O:
你能确定三角插头是普通的单相插头?还有就是三相AC220V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P:
最近,总是有帖子在问,如何把单相220V变成三相220V的问题。挺奇怪的。

网友Q:
有些柜子是用380V变220V的变压器供电的

网友R:
哥们,电这个东西不懂别动。安全最大

网友S:
楼主可以买书好好学习了,不要自己吓琢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