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7):
接手一台160Kw康沃变频,故障运行报Er15,板子单独上直流,屏蔽316检测。运行测6路触发静态7Ⅴ电压,动态有-2.8V电压。去掉屏蔽从主回路上直流,运行还报Er15。主回路模块,电容,整流都测过正常。陷入迷茫,请老师指点。

楼主:
这是主驱动板

网友A:
你看看模块GE结的10K电阻有低的吗?是不是模块有坏的,有时候测igbt的二极管是测不出来好坏的。

网友B:
是不是IGBT的C极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模块老化了,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模块怎么测都是好的,但送主电启动就报ER15,后来用了一种简单但危险的方法,把机器修复了,把ER15屏蔽,然后启动,炸掉的模块就是坏的,挺危险的,我也只用过一次,这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其实这机器也应该好多年了吧,该报废就报废吧,这种老变频,软件做的不好,低频转矩都不行,现在变频器软件做的都很完善了,像这种160KW的机器,用132的代换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把驱动线  换换吧  红蓝黑的线  这机器也有年头了  应该线不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我把U相驱动小板换新,接电机测试正常。但是到了现场带上132Kw球磨机,运行到5Hz又报Er15,看起动电流将近300A,转矩和加速时间调整了,不起作用。模块是新的,陷入困境。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三块驱动板全换了吧  问题基本可以解决   看下D20-D29故障记录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