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7):
刚开始学200的高速脉冲想买个步进电机不知道买什么样的请大神指点。

网友A:
那就试试看吧,怎样做才可以吗

网友B:
买57式步进电机,驱动器谁便配 比如 研控

网友C:
只是学习的话,买个二手的42步进就行了。如果以后能用的上,就买个新的,以后能用上的

网友D:
随便买套2相42或者57的步进就行了。

网友E:
要买一套,带驱动的

网友F:
学着玩随便吧;只要能运行起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57式步进电机,驱动器谁便配 比如 研控
谢谢推荐价格多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学习的话,买个二手的42步进就行了。如果以后能用的上,就买个新的,以后能用上的
就是学习用,能调试正常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着玩随便吧;只要能运行起来就行了;
说的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买一套,带驱动的
带控制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买套2相42或者57的步进就行了。
直流和交流的有区别吗?

网友G:
上淘宝,挑便宜的买回来练手,学习器件,没有什么讲究的。

网友H:
100多块一套的就行了 直流24v供电的就好

网友I:
学习的话 买二手或者100几十元,200左右的。

网友J:
买个二手的就可以了,但是要保证功能正常。

网友K:
步进电机和伺服用起来区别还是很大的,伺服功能强大,设置复杂,楼主学了步进电机相学伺服的话又要重新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买套2相42或者57的步进就行了。
直流和交流的有区别吗?
看你电源方便吧,我这一般都是选择直流电源的。学习的话,一般的PLC输出端也带有DC24V的电源,脉冲端步进驱动器接收5V信号,串个2K的电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