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外呼板

楼主(2017-02-27):
有那么大神给我讲解一下呢。。或者手上有资料的也可以发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A:
何谓日历外呼版?

网友B:
就是那个带日历的外护板子?

网友C:
头一回听过,网上也没搜到相关信息,是不是打错字了

网友D:
没听过啊

网友E:
日立电梯外面呼梯的按键板子?能不能把问题描述清楚呢?

网友F:
是不是一个LED显示板呢?就是能用单片机调出来日期,然后显示出来?

网友G:
估计说的是变频器的控制面板,也叫本机上的按键和调速面板。

网友H:
兄弟,日立HGP外呼板还是HGE外呼板?故障现象?我可以修的。不过外呼板便宜,一般没修理价值。

网友I:
这还是第一次接触到

网友J:
看来是因没有说明具体的设备(装置),而得到了不同的答案。

网友K:
电梯里的故障用外呼板么?

楼主:
谁有一些变频器的图集啊,,。我在网上找到了变频器的实用图集和原理。。但是不完善,,想要一些汇川的资料,,不知道大神们能指点一下在哪里找

楼主:
就是这种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谁有一些变频器的图集啊,,。我在网上找到了变频器的实用图集和原理。。但是不完善,,想要一些汇川的资料,,不知道大神们能指点一下在哪里找
资料都是在维修的过程中,自己整理起来的,包括手工绘制的原理图,想在网上就能获得一揽子所有的变频器原理图纸,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