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7):
GP2501 两个不同时期的工程文件,如何快速比较?

楼主:
实际过程是这样的:2011年一台进口设备GP2501-TC11的屏,PLC是三菱Q系列。故障现象:一小块数字设置画面按键无效。该屏点左上角区域进入不了“系统设置”(其他屏可以),所以无法检查感应开关好坏。

于是,调整画面位置,避开可能的坏点。先上传了工程的所有程序文件,然后仅down这一个修改的画面程序。完成后,上电,可以显示设置的启动欢迎画面,进入程序。但那一个画面,移动的数字盘面,变成一块黑洞,未显示数字。

因对PBIII软件不熟,觉得有一些背景设置我不知道,(这个键盘的画面是可以随动的,在不同词条作为背景的前提下,他的位置也会自行改变),就重新down了先前上传的工程文件。上电后,没有任何故障显示,能听到“滴“的一声,屏幕下方显示PLC的型号,和V4.35版本字样。上面一片黑屏,进入不了启动画面。检查电脑程序的系统设置里,初始画面设置是对的,为何不能显示开机画面了。传送过程中也看到B,w,data block的陆续传送。而且,也不是纯粹黑屏,还显示了PLC型号。

最后是把前人2011年备份的一个程序down下去才正常。所以又问,如何比较这两个不同时期的程序的不同点呢?

楼主:
和他出现的问题一样。

网友A:
比较几个画面看看

网友B:
呵呵;还有系统设置,里面设定开机后进入哪个画面;

楼主:
ZCMY 版主,您好,我检查了“GP SETUP”里面的initial base screen number“,是对的。未发生更改。

有人说是有可能程序没有完全传下去,down时,唯一异常的是 右边准备状态框里,一直没有实时显示,仅显示上一次完成的“end prepare“。进度条还是正常在走;触屏上也显示传送中,最后传送完成跳出传输画面,倒计时读秒5,4,3,2,1,后就黑屏了。滴一声。

网友B:
请传送全部画面及设置后再测试;

楼主:
已经试过3/4遍,传送全部画面,全部程序,还是如此。

网友C:
不是你的屏坏了?
软件用的什么版本的?

网友B:
呵呵;换个别的程序或自己重编个简易程序试一下;

楼主:
屏没有坏。软件版本PB3  7.27的。

抽空又去试了一次。
1、利用密码1101,可以进入屏幕的自诊断。
2、试着把上次down下去的,导致的黑屏程序全部由下了一次,发现用时比原先长很多,通讯框右半边prepare 状态框里出现了实时信息。
3、全部传输完成,自动跳转到启动画面成功。

又试了几次。发现传输程序有时可能没有真正全部传完,会滴一声,显示完成,触屏跳出传输模式。有时会成功传完整。

楼主:
这是出现黑屏的状态,照片中显示传输完成。右边框无反应。

楼主:
另,请问,照片上的弹出框,会随着配方里设定项目的不同,位置变化。弹出框是B画面注册的,请问在哪里设置弹出位置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