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通MT8070iH开机后触摸没反应!

楼主(2017-02-27):
今天机器开机后,威纶通MT8070iH启动很慢,有些不正常,启动后触摸没反应,这个屏用了3年,取下带回连笔记本,也通讯不上,请各位帮忙诊断一下!

网友A:
通讯不上就先检查通讯那几个,端口,通讯速率,信号线

网友B:
像是通讯问题,通讯口坏了或是通讯线断了,再就是plc出问题了,导致没有通讯。

楼主:
触摸屏像死机一样按不动,画面切换不了。PLC没问题,单独连电脑就画面这样没反应

网友C:
主板估计有问题了。
不如换新的了。

网友D:
第一,触摸屏通讯口损坏
第二,PLC通讯口损坏
第三,检查PLC与触摸屏通讯线
第四,检查PLC是否异常
以前是正常,现在不正常,大多是硬件原因

网友E:
图中所示是PLC没有联机;
触摸没反应可能是触板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所示是PLC没有联机;
触摸没反应可能是触板失效了;
连上pLC,提示会消失,如果触板坏了,电脑还能读取触摸屏的数据么?是不是要用交叉网线连电脑?

网友E:
用USB接口就可以,MT8070上不是有MINI USB口的;

网友F:
PLC没响应,通信有问题

网友G:
PLC未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