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坏了的检修电源箱

楼主(2017-02-27):
值班电工接电话说检修电源箱没电,到现场一看傻眼了,因外施工单位不规范用电造成检修电源箱损坏,索性未造成人员及设备损坏。
————
qlin注:
“五分熟”一语,用于此处标题似欠严肃(曾于23楼提到),故特将原标题(“五分熟”的检修电源箱)修改,其余保持不变。
20170304

网友A:
这样上一级保护没动作吗?

网友B:
都烧焦了,还五分熟!

网友C:
现场是过载还是短路了,烧毁这么严重。外单位施工,乱接用电非常严重。

网友D:
烧得够狠的呀,不规范用电还是检修箱质量问题呢?

网友E:
像严重过载引起的,重要的事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F:
图片不清晰,有泥水浇过的痕迹,有打火烧焦的痕迹。

网友G:
看似过载引起

网友H:
太恐怖了 室外的电箱最好要用能可靠保护的开关

网友I:
这还五分熟啊,应该是九分熟了吧

网友J:
没有引起火灾还好……十分熟了……

网友K:
开关箱配线与开关不符

网友L: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M:
换新的!又拉动了GDP!

网友N:
惨不忍睹啊

网友O:
这都糊了还五分熟。

网友P:
这烧的都全熟了,没有保护装置?

网友Q:
这也太恐怖了吧。

网友R:
电流太大了吧,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S:
这个短路了吧。进水了?别是用的时候没吧门关上,弄进了水或者泥浆什么的吧。

网友T:
看着挺严重的。换新的吧

网友U:
自己跳的吗?

网友V:
在外面挂这种电箱真的是挺危险的。

网友W:
如果 “五分熟” 是描述该 “检修电源箱” 故障后的状态的话,则不大主张 这种情况下 使用该类词语;
可以直接描述,以显得对职业的尊重、严肃。

需查出原因,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安全。

网友X:
看着有七八分熟了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B:
都烧焦了,还五分熟!
熟过了,糊了!

网友Z:
太危险了啊  没报警吗

网友AA:
前面没保护码

网友AB:
严重过载还是短路引起,这都巳经烧成那样了。

网友AC:
缺少了回路保护器,箱子也不怎么规范。

网友AD:
接线不规范或者使用不规范造成短路了?

网友AE:
其实就是输出电源线估计不够长,硬拉造成线脱落瞬间短路打火造成的,如果负载严重短路你的开关早就炸飞了,不是现在的样子

网友AF:
明显的是箱门没有关,刺进物料造成的。

网友AG:
直接换新的了

网友AH:
引用 楼主:

值班电工接电话说检修电源箱没电,到现场一看傻眼了,因外施工单位不规范用电造成检修电源箱损坏,索性未造成人员及设备损坏。
检修电源箱也是设备吧

网友AI:
接线端没可靠紧固打火所致,平时没巡检到位。

网友AJ:
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下不为例!

网友AK:
肯定打了爆竹

网友W:
   “五分熟”一语,用于该主题标题,似带有调侃味道而略显欠严肃(曾于23楼提到),而所述情况是需认真对待的;
   又主题回复量较大,故今特将原标题(“五分熟”的检修电源箱)修改为“损坏了的检修电源箱”(楼主若有更贴切的标题,可提出或重新修改);其余保持未变。
   特此说明。

网友AL:
控制箱保护装置不全,电气控制箱必须有逐级保护装置,要有短路保护、过流保护、过载保护..

网友AM:
这个还是换一个比较好了!!

网友AN:
可能是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