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7):
欧瑞的变频器,45KW,本来问题是上电就报过压,检测PN检测输出有12V了,难怪啊,检测出后级运放坏了,换好之后,空载试机,这怪问题就出现了,等频率加满测电压发现,U和W相有1000多伏了,V相却没电,也不报警,测驱动板电压也正常,正压15v,负压10v,感觉这问题好奇怪啊,求检修思路。。。

网友A:
换个好表

楼主:
不是表的问题吧,一百多的表呢

网友B:
负载用灯泡试试?

楼主:
不敢试,怕爆炸了

网友C:
你表有问题吧,能量出1000v吗?

楼主:
有1000V档啊,量的时候还撞到边,所以说有1000多伏,测输入390伏是正确的

楼主:
这两天尽是怪事,今天又修个小的,充电电阻换上去就爆,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D:
换表,变频器没有升压功能

网友E:
用指针表试试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只要是fluke我就相信,国产的我一律不信

网友F:
驱动或模块故障

楼主:
我用的是指针表啊,估计是驱动坏了,没有把V相的信号送到V相,加到W相去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的这个现象,使用的是交流档测量的直流电压。换直流档试试

网友H:
怎么可能有1000V,要嘛量的不对,要嘛表有问题

网友I:
回复 网友A:
表是有问题,但v相应该也有问题的。

楼主:
已修好,换了MCU板。

网友J:
1楼一看就是老师傅,几千的表电量不足了也会有问题,就像去打仗,掏出枪一看是个弯的,给你个再漂亮的美女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