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A316炸了

楼主(2017-02-27):
西威变频器A316运行时爆了,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维修好后上电运行就爆了

网友B:
还是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维修好后上电运行就爆了
没修好怎么说修好了尼修好了是正常了

网友D:
过载、短路、过电压等等多方面因素都可能导致变频器爆炸

网友E:
我遇到过电容漏液导致变频暴了
IGBT挂了!

网友F:
看看炸的是哪里,最简单的负载的电机线包损伤是最隐秘的,试过多次,都是要电机拆下来在测试台才检测出来的

网友G:
IGBT估计也坏了

网友H:
你表述清楚点哈,是什么情况下炸的,就按照你这现象,应该是IGBT逆变模块出现问题啦。

楼主:
电容失容了

网友I:
316要引起警惕,有一定比例的故障是:运行是正常的,但报警方面的功能失效(对几千个的数据统计,占坏件的1/4左右),报警失效就会引起上述故障,当然楼主说电容失效什么的另当别论。之前曾有人在回帖说将光耦换在已知的好机上来判断好坏,这个你要想好它的逻辑正确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