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两个单电控的2位5通气阀,控制两个气缸动作,怎么循环互锁?用什么方式?

网友A: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动作规则?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号气缸先上,2号后上,然后2号先下,1号后下。单电控电磁阀。

网友B:
这与电磁阀无关,气缸动作是靠电气来控制的。

网友C:
前提你的问题是电控气阀还是气控的,电控的用PLC好实现,气控的要实现自动循环就有点麻烦

网友D:
程序互锁,或用驱动中继互锁

网友E:
电气互锁或改用一个电磁阀控制

网友F:
这个还是在电路上去做互锁

网友G:
用带磁铁的气缸,装行程开关,到位动作,控制循环。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我用过这样的磁性开关,如果不到位或者过位了就麻烦了。或者用时间来控制

网友I:
根据楼主的要求,可以用气控,也可以电控。

1、气控
在气缸1的推出位置安装一气控换向阀,电磁阀控制1气缸,1气缸动作并到位,推动气控换向阀(也叫气控行程阀),2气缸动作。回程与以上相反。

2、电控
纯粹是电控,1阀与2阀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