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电机的伺服驱动器如果是三相220v的,我用了单相220v,会有什么后果?
还有,有些伺服驱动器单相220v的时候,电源线怎么还会有L1 N1,L2 N2 呢?

网友A:
单相220V的交流伺服驱动器,功率大于1.5KW的,必须连接三相电源供电,否则,单相供电可能会导致伺服驱动器不能正常工作,原因就是大功率对于电源供应质量的严格要求。

网友B:
750W及以下功率可以正常使用;
功率大了请配三相380V/220V变压器;

网友C:
什么伺服?
三菱的伺服小功率的可以这样接的,现在有些新的型号大功率也开始可以这样了
像三菱的除了外接的单相外,还要接个控制电源到L11 L21

你那L2 N2是不是控制电源?找个对应的驱动器手册应该都会有介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国产华兴电机  驱动器是1.5kw的    现在只是想让电机转动起来就好,即使不带负载也可以的,能够动吗

网友D:
用过台达、施耐德750w接单相220v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国产华兴电机  驱动器是1.5kw的    现在只是想让电机转动起来就好,即使不带负载也可以的,能够动吗
不带负载没问题,装机带负载不能用单相了。

网友E:
小功率的可以参考下图(松下驱动器),主电源及控制电源。

网友B:
呵呵;华兴的你还是直接咨询下华兴的厂家好了;

网友C:
大功率的如果使用单相,接入的实际负载要小些,
最好是额定负载的75%以下。

网友F:
台达1.5KW伺服有用单相220V,三菱750W我也是用单相的

网友G:
如果说的是驱动器的输入,单相还是三相,那小功率无所谓,大功率推荐三相。1kW为界。如果是我,我会都选择三相,即便是0.75的,我也用三相。

网友H:
装个电子变压器,价格也不多!

网友I:
小功率的没问题

网友J:
很多的伺服驱动都支持在220 的电源下使用,具体看手册吧

网友K:
有可能报缺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