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请问c235 k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要不这么写这个计数器不启动。

网友B:
235是计数器的编号,对应是高速计数器,K0是设定值。

网友C:
不会是问,为什么设置成K0、设置成K0有什么意义吧。

网友D:
这就没必要写了吧,C235直接删除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问K0设定值是不定值还是固定值0?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像有用

网友E:
设置成K0,感觉有点怪

网友B:
设置成0也正常的,因为这个计数器是可以加减计数的,当前值也有可能是负数的。

网友F:
呵呵;C235可以是负数的,所以设成0一点也不稀奇;

网友G:
反正能算出脉冲何必计较K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