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模-数转换光耦A786J的检测判断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检测,不采用霍尔电流互感器,即采用毫欧级电阻,利用导通电压降,取得输出电流信号。
通常,这类电路和A78系列芯片有缘:国内机型,一般采用8引脚器件A7800(A7840 型号全称为HCPL-7840J,或升级版A7840——A788J(除输出一路模拟信号外,尚有一路整流信号输出和一个开关量/短路信号),上述两种器件均为线性光耦。
另外,部分国外机型,似乎更乐意采用模-数转换光耦,做为输出电流检测的第一级电路,器件型号为印字A7860J或A786J(全称为HCPL-7860或HCPL-786J),二者功能相同,仅有8引脚和16引脚封装之不同,请参看图一。
图一 A7860/A786J 引脚功能图

表一:A7860/A786J的基本参数
对于线性光耦,测量其好坏,在已知工作参数的条件下,并不是件难事。如在输入端(2、3脚)给定0.2V,则在输出端(6、7脚)应测得1.6V的电压输出,否则电路即存在问题。
而对于模数光耦,其工作状态如何(是如何将输入模拟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输出的呢?)能否由检测得出准确判断呢?
刚巧有学员问起这个问题来,我说不妨动手给个信号,看输出有无相关变化。任何器件,只要用心,总会找到检测与判别的方法,试一下再说。
以A7860为例(见图二),将输入、输出侧供电端连接,供+5V电源。在输入端送入0~0.2V可调电压,用示波器监测6脚数据输出。
图二 A7860上电检测连线图
送入0V信号时,6脚输出频率为3.3MHz左右;送入0.2V时,为1MHz左右。当输入信号变化时,频率随之做出同步线性变化,为反向变化趋势,即信号电压越高,输出频率越低。
信号的占空比在变化当中,不用管它,只管频率变化。如图三所示。
另外,测量7脚时钟信号,如图四所示,为约10MHz等宽脉冲。
图三 6脚输出数据信号波形
图四 7脚时钟波形

A7860/A786J芯片的工作原理与好坏,可不一测便知嘛。看不懂英文资料,也不影响故障检修啊。

咸庆信
2017-2-28

网友A:
   盼着咸老师多发贴,学习学习,积累知识。

网友B:
西门子MM440系列用得多。可以理解为压控(V/F),输出为串行(不同频率)的脉冲信号。CPU接收到这串行信号后,经解调、运算,便知输入端的电压大小,从而便知输入端的其它物理量了。
咸老师用搭实验电路的方法求解,是对非常规电路检测和理解的一种好方法!

网友A:
   2楼老师一语中的。

网友C:
大爱咸老师啊,常常为检测A7840光电耦合器好坏发愁,原来都是有检测的方法的,学习之路还很漫长。

网友D:
通过试验了解,能够得到直观的印象。

网友E(2017-05-18):
感谢咸老师分享,深受其益,只不过我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检测方法,还请老师赐教

网友F(2017-11-30):
咸老师讲解深入浅出,收藏了!

网友G(2018-04-11):
向咸工学习了

网友H(2019-02-12):
谢咸老师分享,深受其益,只不过我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检测方法,还请老师赐教

楼主(2021-01-08):
回复 网友H:
购台示波表吧,千元价位的已经很好用了。
修线路板,示波表不能少啊。

网友I(2021-08-18):
学习之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