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数控系统里,有时候显示坐标无穷大:#Q。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坐标传感器异常,比如编码器异常。检修数控加工中线的电气控制系统。

网友B:
更换坐标传感器

网友C:
传感器是关键
首先检查的对象!|

网友D:
首先你得说什么系统,有没有外接光栅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得说什么系统,有没有外接光栅尺。
已经解决了 系统软件问题 计算数据溢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得说什么系统,有没有外接光栅尺。
已经解决了 系统软件问题 计算数据溢出
坑人的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得说什么系统,有没有外接光栅尺。
已经解决了 系统软件问题 计算数据溢出
估计是老旧的设备,软件系统用久了,也会出现异常的,比如一台电脑运行个一年半载长期开机,也会出现蓝屏或者死机的。所以,电脑系统需要定期重启,尤其是365×24小时开机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