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旁路故障

楼主(2017-02-28):
利德华福功率单元驱动旁路故障有哪些原因!?

网友A:
单模块损坏,系统对此模块进行了屏蔽,旁路导通。

网友B:
驱动故障,此单元旁路运行了

网友C:
对高压的不懂呀,只是修过一回功率单元的电源部分。

网友D:
高压变频器、伺服器,难在你不好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