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各位大佬,我松下VF100变频器被设置了密码,现在想修改用户参数,但进不了设置选项。请教有什么办法清除设置的密码?谢谢!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两个办法。其一,去找原密码设置者要;其二,工厂化复位参数,自己重新搞。我一般都是选择后者。

网友B:
一般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
P151参数设成2看能不能恢复出厂值;

网友D:
再不行可以打热线 说不定有万能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