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防操作体验笔记

楼主(2017-02-28):
光伏电站的主监控系统是南瑞的,独立五防系统。
在监控系统设置五防校验与不设置五防校验的情况下,试着在监控主机上分别对高压柜开关进行遥分与遥合操作,今将操作过程陆续晒出来与大家分享,以便互相交流与学习 。

楼主:
监控系统设置里勾选上五防校验 功能,如下图 。

这时,监控主机上遥控窗口上的防误校验默认是勾选上的,遥控是失败的,如下图。

如果在上述遥控对话框里取消防误校验勾选,如下图。

点击上图中的遥控选择按钮,遥控选择成功,如下图。

网友A:
能够值班操作的,都是经过培训的吧,至少在操作的时候,也要顾虑后果,小心翼翼的实施操作过程,或者多人监视操作。

楼主:
综上所述 ,不难看出 ,在监控系统中设置五防校验时,在遥控对话框里勾选防误校验,不能遥控,而取消勾选防误校验,就能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值班操作的,都是经过培训的吧,至少在操作的时候,也要顾虑后果,小心翼翼的实施操作过程,或者多人监视操作。
操作至少 两人在场,一个操作,一人监护。为减小影响,还要尽量 在负荷不大的情况下操作。

楼主:
主监控系统中取消五防校验功能 ,如下图所示。
这时,监控主机上遥控窗口上的防误校验默认是未勾选上的,遥控是成功的,如下图。

如果强制勾选遥控对话框防误校验功能,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下图中的遥控选择按钮,再次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结果,遥控选择成功,遥控可以执行,如下图所示。

网友B:
高压站操作是要注意
作业前做好预演
模拟好再下手!

楼主:
综上所述 ,在监控系统中不投入五防校验时,在遥控对话框里无论是否勾选防误校验,在监控主机中都可以遥控操作分合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站操作是要注意
作业前做好预演
模拟好再下手!
多学习,多演练,以备不测 。

网友C:
操作员也时分等级的,你是不是用的管理员权限在操作啊,正常操作应该是操作员权限吧,那时候五防的选项是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操作员也时分等级的,你是不是用的管理员权限在操作啊,正常操作应该是操作员权限吧,那时候五防的选项是什么状态?
系统管理员的权限 ,没有看到别的权限 。

网友C:
一般分三类,一是系统管理员权限,可以对操作系统进行修改,比如添加回路、删减回路等编辑功能;一是管理员权限,可以对操作要求进行修改,即系统是否需要五防介入等操作权限;一是操作员权限,只能进行操作。
具体可以咨询南瑞调试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分三类,一是系统管理员权限,可以对操作系统进行修改,比如添加回路、删减回路等编辑功能;一是管理员权限,可以对操作要求进行修改,即系统是否需要五防介入等操作权限;一是操作员权限,只能进行操作。
具体可以咨询南瑞调试人员。
是啊,我得咨询一下南瑞人员。

楼主:
只有系统管理员权限 呢!

网友D:
了解熟悉设备性能、熟悉操作,便于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了解熟悉设备性能、熟悉操作,便于工作。
是呀,昨天花了一整晚的时间 ,结合本站南自实际五防操作写出一篇PPT材料,写完以后,看到时间已是凌晨快2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