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称重信号经过运算放大器输出4-20ma的信号给PLC,现在的问题是称重信号波动有点大,导致重量计量的时候会不准确。PLC接地以及信号线的屏蔽都做过处理了。现在的想法是:称重信号进来,4-20ma对应6400-32000的量程,工程值每隔100跳动一次,称重信号稳步增减,这个程序怎么做?有没有人做过呢.....

网友A:
信号波动大,那么转换后数值肯定也会对应的变化,所以处理问题应当放在信号上面;

网友B:
称重设备在称重物品完全放置完成以后,需要静止一段时间来采集重量数据,也就是重量在停止跳动以后,才是最终的结果。包括汽车引擎在称重的时候,也应该熄火。

你的问题,最好是查找出称重物品静止时候,还继续跳动的根本原因。

网友C:
首先,要搞清信号波动来源,比如说,把PLC与传感器前置放大器脱开,看信号不接PLC的波动情况,可以做硬件滤波。或者在PLC里做软件滤波。也可两者结合起来。

对于噪声引起的信号波动,也要知道噪声性质,是共模噪声?还是差模噪声?要有针对性的去降噪。不可盲目呦。

网友D:
信号波动大,你确认你的转换器质量保证,电源好的?这两个是最基本的

网友E:
你应该是接线不对,没有把M接到负极上吧。

网友E:
你应该是接线不对,没有把M接到负极上吧。如果还是不行,可以用个大电容并在称重信号的S+和S-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电容并联在PLC的信号+ -2端可以吗

网友F:
第一:采用优质的称重信号放大器,用过几款,差别很大,差的就像你遇到的,数字不稳定乱跳。
第二:模拟量输入可以在系统块的输入滤波器,模拟量中设置采样数,也可以用软件滤波,可以考虑移动平均值算法。
用信号线上并电容的方法将引起动态响应变慢,在反应要求高的场合如输送带称重上就不是很合适。

网友G:
学习了,这个我真还没有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