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我现在用的是松下 FP-X0 PLC 用了2个步进驱动器,细分都是4000, 57式步进电机。  现在我CH0 通道1 Y0 Y1  五万的速度,CH1通道2 Y2 Y3 2.5万的速度,现在感觉通道1 CH0  速度不够快 我将速度提到5.5万  PLC运行的时候有时候会报错,看手册该型号的PLC最大输出频率50KHZ ,我个人觉得应该达到该PLC通道最大输出频率了,不知道我理解是否正确,现在现场要求提速,老板说换一个闭环式步进电机与驱动器,我怕换了也解决不了,担心是PLC输出频率不够。
 请问大神是换PLC还是换驱动器与电机啊??  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呵呵;细分不能改的?
细分改成2000不就速度快一倍了;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先修改步进细分是最直接的解决方法,速度快了,精度下降了。

网友C:
精度要求可以下降的话   降细分就可提高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我用的就是2000  感觉有点丢步,他是用一个机构 用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取料放料,如果不改细分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办法,请问我现在是不是已经达到PLC最大频率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我用的就是2000  感觉有点丢步,他是用一个机构 用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取料放料,如果不改细分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办法,请问我现在是不是已经达到PLC最大频率啦????
50KHz确实是最大输出频率了,有丢步现象可以加大驱动器电流及加长加减速延时。如图:

网友A:
呵呵;不改细分,你还可以改PLC,换PLC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加减速时间 是 100  初始速度是500  请问初始速度设多少合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PLC最大输出频率我还是不是很理解   FP-X0 最大频率50KHZ   是单组通道最大50KHZ  还是2组通道加起来同时运行 最大频率50KHZ.如果不换PLC,换闭环电机,会不会块一点呢?

网友B:
步进电机丢步解决方法:
1、加大加速度时间。
2、减小启动转速。
3、降低最大运行速度。
4、增加电机扭矩,加大驱动器的电流。
如果2000细分,50KHz以上条件都尝试了还丢步,就不建议换PLC了,换PLC无非是提高脉冲输出频率,这样更加丢步甚至卡转。就考虑换电机吧,个人见解。

网友D:
丢步?检查机械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我能问你2个问题?  给我讲解一下思路也行!
问题1  机器运行时  那个效率怎么计算呢?  难道运行就给一个定时器计数  一直运算结果 还是 没隔一段时间采一下样再计算一次??
问题2  如何设置动态的分期付款的密码啊?我用的是威纶触摸屏,不会宏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能问你2个问题?  给我讲解一下思路也行!
问题1  机器运行时  那个效率怎么计算呢?  难道运行就给一个定时器计数  一直运算结果 还是 没隔一段时间采一下样再计算一次??
问题2  如何设置动态的分期付款的密码啊?我用的是威纶触摸屏,不会宏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能问你2个问题?  给我讲解一下思路也行!
问题1  机器运行时  那个效率怎么计算呢?  难道运行就给一个定时器计数  一直运算结果 还是 没隔一段时间采一下样再计算一次??
问题2  如何设置动态的分期付款的密码啊?我用的是威纶触摸屏,不会宏指令?
其实问题一的思路你已经有了。
1、通用的都是一定时间内检测的物品数量计算得出效率。
2、根据设备的线速度或者角(旋转)速度去计算效率。
不同的设备计算方法不相同。
问题二:个人只用过PLC内部时钟比较(大于等于),先设置好密码,置位断电保持型辅助继电器,输入正错密码才能复位辅助继电器,至于分几期,就是做几个密码的事。

网友E:
丢步要检查排除机械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脉冲频率越低越不会丢步  如果转速高,加减速时间太短也会造成丢步

网友A:
舍不得降低细分,那就换成松下FP-XH的PLC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确实,到时候我把那个模组拍下,发给你就知道什么东西了  嘿嘿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果老板要求那么高就采用伺服吧!现在国产小功率的伺服价格也不高的。

网友G:
换个PLC吧,很多PLC的最高频率都可以达到100k的,要不就不计成本换个伺服,还不容易抖动,更加有保障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们老板为了省钱,才用了一个模组来回取料!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其实可以设置一个试用期,解密使用到了试用期就锁,如果使用者还厚着脸皮跟你要密码,那就从输入密码开始计算试用期,到了又锁,可以有无数次,当给钱后就给永久的密码解锁,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了,请问是不是把内部计时器读出来,万一长时间不开机,怎么办?

网友H:
回复 楼主:
是读出内部计时器,你可以设置天数,也可以设置使用时间,这个看你具体情况了!我们一般设置使用的时间

网友I(2017-06-18):
回复 网友H:
呵呵,报错问题很有可能是频率受限问题,建议先降低细分试试;

另外,高细分不会解决丢步的问题,丢步丢步是性能问题(能否同步),不少细分问题!!高细分仅能一定程度改善定位的精度(前提是不丢步),细分主要还是改善平稳性和噪音问题。

降细分测试如速度上来不报警,那么可以确定报警是plc评论问题;要是速度上来后丢步,可以适当减小加速度,提高供电电压、实在不行换性能更好/更大的驱动和电机等

佛山市顺德区雷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_陈工

网友I:
呵呵,报错问题很有可能是频率受限问题,建议先降低细分试试;

另外,高细分不会解决丢步的问题,丢步丢步是性能问题(能否同步),不少细分问题!!高细分仅能一定程度改善定位的精度(前提是不丢步),细分主要还是改善平稳性和噪音问题。

降细分测试如速度上来不报警,那么可以确定报警是plc评论问题;要是速度上来后丢步,可以适当减小加速度,提高供电电压、实在不行换性能更好/更大的驱动和电机等

佛山市顺德区雷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_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