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自学PLC的新手,求欧姆龙cp1e、1h、1l、1w,cp1a-a-v1,cp2系列能用的win10的编程软件

网友A:
欧姆龙的好像目前不支持WIN10 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的好像目前不支持WIN10 吧

CX-ONE V4.40版本支持Win10。

实际4.26以上版本在win10上也没啥问题。

网友C:
安装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  有资源吗 网上搜的都太不靠谱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  有资源吗 网上搜的都太不靠谱了

他提供的资源就不是网上搜的?不放心淘宝买套算了。

网友E(2018-04-19):
回复 网友D:
我在WIN10上装的欧姆龙编程软件为什么不满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在WIN10上装的欧姆龙编程软件为什么不满屏

屏幕分辨率?

网友F(2018-08-20):
win10 32位 现在是9.0版本 没问题,以前是win7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在WIN10上装的欧姆龙编程软件为什么不满屏
升级驱动程序

网友H(2019-03-25):
回复 网友E:
请问你Windows10安装的cx-one可以使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在WIN10上装的欧姆龙编程软件为什么不满屏

屏幕分辨率?

大神哥,和分辨率没有关系,只要一打开欧姆龙的软件,屏幕就不会满屏。

网友I:
回复 网友D:
你试过没有?张口就来,看你那得瑟的头像!!说话要负责,别张口就来,误导新人。跟分辨率没任何关系,你连别人什么问题都没搞清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试过没有?张口就来,看你那得瑟的头像!!说话要负责,别张口就来,误导新人。跟分辨率没任何关系,你连别人什么问题都没搞清楚吧

你确认跟分辨率没有关系?

你能确认在1920分辨率和4K上对于欧姆龙软件的显示是一致的?

最后,看得懂问号代表的含义吗?

还要说一句,很多东西并不是要亲手试试才有发言权的,有些可以用经验来推论的,例如,很多人也没有和泰国队踢过球不也可以对国足进行评论么。

网友I:
回复 网友D:
欧姆龙的那个问题,跟分辨率没任何关系!!别在这普及分辨率的知识转移话题!!麻烦你自己试一下!!!欧姆龙的CX -ONE 在WIN10下不能全屏,跟分辨率没任何关系。别动不动张口就来,装逼失败就转移话题!!!
CX-ONE 在WIN10 无法全屏,跟分辨率没任何关系!!!不是讨论 什么是分辨率!!!就喜欢你这种拉虎皮 做大旗的姿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欧姆龙的那个问题,跟分辨率没任何关系!!别在这普及分辨率的知识转移话题!!麻烦你自己试一下!!!欧姆龙的CX -ONE 在WIN10下不能全屏,跟分辨率没任何关系。别动不动张口就来,装逼失败就转移话题!!!
CX-ONE 在WIN10 无法全屏,跟分辨率没任何关系!!!不是讨论 什么是分辨率!!!就喜欢你这种拉虎皮 做大旗的姿态

去了解一下2K屏,4K屏,然后再试着装一下Omron软件。

网友J(2019-05-21):
回复 网友E:
兄弟欧姆龙在win10 不能满屏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2020-01-12):
win10 可以满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