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最近刚学plc,想问下三菱怎么测试2n16EX,2n2ad、4da的好坏,我用的是1n40mr,或者具体的简单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A:
跟着使用手册去做就行了

网友B:
接上PLC,用小程序实际测试下
输入扩展模块,直接用开关信号测试内部监控通不通
模拟量程序手册中也有简单程序例子介绍的。

网友C:
通电接上   编程输出电压测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D:
16EX直接给信号就可以测试了;
2DA 4AD需要编写对应的程序然后在电脑上监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以40mr为例 是直接接16EX,输入点是X30开始,然后对应输出点怎么编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以40mr为例 是直接接16EX,输入点是X30开始,然后对应的输出点怎么编写、?

网友B:
40点的PLC,输入是24个,从X0-X7  X10-X17 X20-X27,后面再扩展输入模块从X30开始排,可以直接在这个输入扩展上加信号,然后软件中监控这个点的状态,或是用这个信号随便去控制一个输出,通过观察输出信号,看这个输入点有没有输入。

网友E:
不得编个程序呀

网友D:
LD M8000
MOV K4X30 K4Y0;
执行以上程序,16EX上任一点输入,在主机上对应的输出点就会为ON;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2ad这些呢,好像和其他模块的点完全不一样,无从入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2ad,和1PG这些呢,好像和其他模块的点完全不一样,无从入手

网友D:
不要什么都要现成的,否则你永远只是停留在菜鸟阶段;
三菱网上下载FX系列特殊模块用户手册,上面有你用的模块的详细说明及用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再请教一个问题,三菱plc的三个板的各个板怎么测试好坏,是直接拆出来和好的PLC里的板互换检测吗?

网友D:
如果你PLC所有功能完好,那么里面三块板都是好的;
如果是坏的,还没入门级的水平,那就用替换的方法测试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