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大家好  我是新手  不知道怎么回事  选择的是PLC->莫迪康->modbusrtu   求教

楼主:
就是这个

楼主:
我擦这图可算传上了 不知道有没

网友A:
地址0是保留的,换个地址吧。
有些软件/设备不直持0地址的,又有很多设备支持0地址。
反正一句就是有些行,有些不行,那就不用呗,就一个地址。

网友B(2017-06-18):
引用 楼主:
我擦这图可算传上了 不知道有没
驱动没有安装?!地址一般也不会是0,除非是广播模式!

网友C(2019-01-16):
PLC->莫迪康->modbusrtu   这个地址都是从1开始,但看图片感觉是驱动设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