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FX3U的PLC如何实现控制伺服电机多段速定位

网友A:
绝对定位指令和相对定位指令都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B:
对,绝对和相对定位,都可以实现,而且这是运动控制最基本的

网友C:
绝对定位与相对定位指令不能实现定位中变速,多段速定位效果不太佳!

网友D:
好像三菱没有这方面的多段变速指令,但是松下肯定是有的。

网友E:
FX3U的多段速指令不能制定每段的具体脉冲数,也就是不能精确定位。

网友F:
什么是“多段速定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什么是“多段速定位”?
连续几段定位,在每段定位切换时速度不降到0。

网友G:
现在伺服一般都支持通讯,通讯写伺服内部位置内部速度……

网友H:
三菱小型机不支持多段速,1PG模块可2段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