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上面换相,还是下面换相好一点。

楼主(2017-02-28):
万一实现了呢

楼主:
电机正反转接线。是交流接触器,下端换线。还是上端。一般是那种接法。

网友A:
一看就是正反转,上下都可以,我习惯了下面换,画电路图也是,受书本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网友B:
正反转电路接触器的上端和下端换相都一样,一般习惯性都是在下端换相

网友C:
下面换也更安全,呵呵有时候不一定有断电的

网友D:
出线那换好。

网友E:
输出侧换线,规范的做法。

网友F:
没大注意过,以前虽然接过线(不记得了),好像上面换也可以吧。

网友G:
哈哈,这个问题其实反映的是接触器上端换向触点的拉弧严重,还是下端换向触点拉弧严重问题?对于接触器而言,情况是相同的,因为接触器的上端和下端都是静触头,动触头是动作机构。所以带载闭合或断开拉弧的情况是相同的。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开关的动触点不能接电源,只能接负载。所以有了开关上入下出的规矩。其实主要是考虑带载动作的拉弧与灭弧的问题。接触器是无所谓的。

网友H:
这个还真没有仔细研究过
我都是看实际情况空间说话

网友I:
 9楼说的精彩

网友J:
一般都是在下面吧

网友K:
上面换或下面换应该说都可以吧,

网友L:
习惯了下庄换相,很多时候,上面接线同相是为了他人安装和检修的方便

网友M:
有专用跨接跳线,自己接太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哦,有道理,

网友N:
楼主的图片是在上面倒相了,特意看看我们这里的,很多都是在上边,而且都是中相不动,倒ac相

网友O:
我们都是上面换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H:
我都是按书上说的接的

网友Q:
下面换安全系数大些

网友R:
自己接的设备下端换线的多

网友S:
上下换那个都一样,重要的是根据现场情况,怎样换方便或便于日后维护就行

网友T:
换电机接线端子处要好一点!你这做的太挤了点吧!

网友U:
我是在下端换相

网友V:
我感觉上上面或下面都行,不过前提是得把空开拉了。

网友W:
首先照片的接线没看明白
电机要正反转,上端换向可能好些,首先上端配线都是在后台,并且检验后基本不动,下端直接走端子---电机,虽然到端子也是后台接好线,但后期客户检修相对容易-----接触器到端子统一线色

网友X:
习惯一般都是在输出下面换

网友Y:
回复 楼主:
一般下端输出换相...

网友Z:
都一样,没什么区别,只是上端习惯认为是电源端,所以为了保证电源端相序一样都从下面换,实际使用没什么区别

网友AA:
回复 网友G:
讲解的全面!
以前仅仅是知道断路器电源只能从上方进,从没有想着去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学习了

网友AB:
那个跨线也应该下线槽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AA:
这也是最近有人提出开关上进下出规则,查标准才知道的。再回顾《工厂供电》有讲这的。

网友AC:
我也习惯再下面换啊

网友AD:
习惯换下面的线,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