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故障3

楼主(2017-02-28):
客户新安装两台变频器,接线完毕后通电试机,其中一台不显示,检查接线正常,用试电笔检测氖管发亮,进线有电,变频器出线,用试电笔测量,氖管发亮【厂家电工习惯用电笔,很少用万用表,有的甚至没有万用表】【变频器是新的】。问题已解决。请大家发言:是什么原因,变频器不显示?【面板链接也正常】

网友A:
如果是我发现上电不显示,我会先关电检查下,如果线路没问题,没闻到烧的味道,就再重送电一次,还是不显示,就换台了

网友B:
会不会是缺相?

网友C:
最常见的是面板没扣稳,当然也有可能接错线,比如零线当相线接,那时候用电笔测也是亮的,由于没启动就不会跳闸,

楼主:
都没说对

网友D:
换个面板试一试。接线柱是否虚接或是没压实,或是没压到线,线缆皮子上了??楼主答案呢,真叫人着急

网友E:
有的情况下,当电笔测量有电时,还需确认其电压。

网友F:
多次提到电笔测量,估计是电源线虚接了。

网友G:
期待楼主的解答。个人认为电源线虚接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H:
进出线侧用电笔测量氖管发亮难道是模块坏了?

网友I:
看变频器的直流有电没有。

楼主:
换电缆线就好了

网友J:
   如果出现电源带不了负载的故障,若能排除负载问题,光用试电笔或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正确结果的,可用灯泡逐相试,可直接排除虚接的故障。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换电缆线就好了
电缆线断线虚接?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K:
24V短路了吧

网友L:
直流端电抗器或短接片没接

网友M:
用试电笔去玩变频器,楼主这也是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N:
又·是电缆线断啊

网友O:
你们的电缆线这么多问题啊

楼主:
变频器安装现场,好多厂家为例了节约成本,自己安装不去买新电缆,而是找一节用过的旧电缆,又不养电工,很容易发生这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