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电压通过电抗后的电压波形

楼主(2017-02-28):
蓝色是输入电压波形,此时是输入小电流情况
输入大电流情况
输入缺相时的波形
输入缺相时,电抗两端的波形

网友A:
输入电压不是正弦波

网友B:
大哥你说交流怎么显示DC呀??????

网友C:
电抗前后的情况、或者说电抗的负载,或者是什么装置上的电抗。

网友D:
个人理解:电抗器具有滤除高次谐波的功能,对不?

网友E(2017-04-07):
电抗输出比输入后移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