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1):
有6台机器都一样,其中有一台机器的两个步进时常会卡死。
具体情况如下:
      A按钮控制E步进,B按钮控制F步进,两个马达的负载是升降机构,和别的机台一样。
      用三菱L02CPU-CM本身的集电极脉冲控制两个步进(鼎拓达),步进驱动器是接受差分信号的,用5V电源提供脉冲,如上图。
      单独动作任何一个步进的时候,步进马达偶尔会卡死,两个步进同时动作的时候,往往就会卡死(不是E卡住,就是F卡住,或者同时卡),这台机器的程序、接线方式和另外5台是一样的,步进的速度、加速度设置也是一样。
      两个步进同时动作,卡死后一会儿,我按A按钮,F步进有时稍微动作一下(或者按B按钮,E步进有时稍微动作一下),
      我把负载部分拆开(其实负载部分顺畅),让两个步进空载运行,同时动作还是卡死,然后我把其中一个步进的动力线和48V电源线拔掉,保留脉冲线,同时动作,还是卡死,我就把范围锁定在CPU发脉冲的回路上。

      然后我换CPU、CPU到端子台的电缆线、端子台、端子台到步进驱动器的脉冲线、两个步进驱动器、1个马达(驱动器到马达的动力线没换)、提供脉冲的5V电源,增加1个步进驱动器的48V电源(马达电流为4A,驱动器波码和别的机台一样,别的机台共用一个7.3A的,这个机台用两个7.3A的分别提供),无济于事,还是一样。
      用万用表测量CPU、步进驱动器和机台的地线是相通的,24V的负极N24和5V的负极是接在一起的,上面说的端子台要用24供电,用万用表测量N24和地线有几十兆欧。

    真的搞不定了,请论坛里面的大神帮帮忙,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

网友B:
先把速度降下来看看,两个电机同时低速再试试,前段时间改造一台磨床碰到同样问题,速度快了电机不转,直接卡死。

网友C:
驱动器是不是要设置好  ?

网友D:
细分太高,速度太快,都会卡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细分太高,速度太快,都会卡死的
细分高,速度慢,细分低,速度才快。

网友E:
步进电机卡死解决方法:
1、确保机械运动顺畅。
2、增加电机扭矩,加大驱动器的电流。
3、降低最大运动速度。
4、延长加速度时间。

楼主:
6楼的第2条没试过。
我把5V电源正5V到步进驱动器的线也换了,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细分太高,速度太快,都会卡死的
细分高,速度慢,细分低,速度才快。
哦,表情是,细分低,频率高就会卡死

网友F:
是不是电机线没有接好好,接触不良

网友G:
看一下步进电机的速度和转矩的曲线,一般在速度区中段转矩最大,调整速度是有收获的。

楼主:
调整速度也试过,变快变慢还是卡,加速度变大还是一样。

网友H:
电机不要超过每分钟1200转,加减速时间不要超过1.5秒,加减速度不要超过每分钟500转。选型电机扭矩要足够满足要求,还有就是电源要够大。

网友I:
观察故障现象有无规律,检查未曾检查的部分(或考虑之前未考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