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1):
设计一个控制柜 有没有 从器件选型到布局的图纸   求参考一下

网友A:
一般都是先选择好元器件,再根据电柜安装板和元器件的实际尺寸,去安排布局的。

网友B:
看看我们的控制柜布局怎么样?

网友C:
自己把配件摆上去看怎样好看就可以了

网友D:
没有统一标准,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摆放,尽可能把强电器件与弱电件隔的远一些。比如变频器与plc

网友E:
还要选型啊?你这个控制柜是用来做什么的,都有什么元件才能知道怎么排版啊

网友F:
这个都是具体情况实际调整
不可能固定的

网友G:
图上的布局合理,但是我看不到你的电柜的散热风扇装哪里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图上的布局合理,但是我看不到你的电柜的散热风扇装哪里啊
有些柜子没有散热风扇的

网友I:
先选元件才能考虑电柜布置,每个元件在上方进线,下方出线,多数用软线加塑料线槽配线,进出都在柜底用接线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