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LSoft 的 PWM 指令控制不住 ITV0050电气比例阀的压力输出

楼主(2017-03-01):
使用WPLSoft软件控制ITV0050-2BL电气比例阀的压力输出,接线如下:
C2与Y2位置互换后电气比例阀不工作
通过PWM指令的脉冲输出宽度D4055变化实现目标压力。梯形图如下:
实际操作中控制不住,不管D4055赋什么值,要么全部打开两侧压力相等,要么全部关闭,输出侧压力为0,请教老法师,我的错误在什么地方?

网友A:
Y2的输出情况如何,接线是否符合手册的说明。

网友B:
比例阀是PWM调制还是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

网友B:
C2与Y2位置互换后肯定不工作了;PLC输出的是晶体管有可能是三极管也有可能是场效应管这下明白了

网友C:
台达的PLC是什么型号?以前又是怎么接线的?为什么要互换C2与Y2?有示波器吗?监视Y2的脉冲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D:
PLC型号先搞明白了再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比例阀是PWM调制还是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
赞同 先看下你的阀门接受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F:
比例阀是不是模拟量的居多啊

网友D:
模拟量也有电压信号 电流信号等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