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050报警记录

楼主(2017-03-01):
(无正文)

楼主:
我把报警记录做在首页上,发现报警软元件只能是连续的。有46个汽缸和4套伺服,所以报警或提示有点多,而且程序已经写好了,报警有的是用T,有的用的M,可以将T来导通M,但是那样需要改的地方比较多,所有的提示和报警的软元件都要连续起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来做这个报警,指点下。

网友A:
相对于整个程序来说,这点程序不麻烦,只是耗点时间而已

网友B:
双击这个报警记录列表元件,出来的属性里面是可以选择连续还是不连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元件旁边有3个选择,连续,随机,一个指定.但是我软件后面2个是黑的,选择不了.我的版本是2.79h

网友B:
我用高版本试了下,选GT10的,里面的随机是阴影不可以选择的,设定了高档些的屏如GT16的,里面随机的选项是可以选择的。
那就是不可以选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用的是gt1050的,看样子是设置不了。我已经把程序改了。但是又有个新问题,就是这个报警记录能不能象威伦一样,报警接通了就显示出来,当报警消除后就不显示?还是一定要做个按钮还复位掉报警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