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1):
施耐德ATV312按MODE键3S不能回到远程控制,怎处理,恢复出厂设置可以吗?

网友A:
恢复出厂可以

网友B:
估计有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同事在按MODE键转换本地与远程时不小心按键再也回不到远程控制了,用变频器本机可以开机,远程不行

网友C:
V5.1IE54版本的及以下版本可以通过MODE按键来回切换本地和远程,V5.1IE57版本就不可以了,必须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不能切换了,有PIN代码解不了锁

网友D(2023-10-14):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