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1):
有一个0到10伏的电压信号要接入。logo问一下电压的负级是接在logo的M端吗?

网友A:
电源用同一个模块 M就接L端 输出接I3 I4 或者扩展模块 具体接线看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电压输入logo。电压负极是跟logo的电源负极接在一起吗?

网友B:
没有说明书?
这个度娘上面可不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度娘找了……没看见

楼主:
如图。i7 i8=AI1   AI22(0……10V)
这个意思是说当I7用做模拟量输入时在程序里向当于 Ai1
    (暂不考虑logo设置,只谈接线)接线就是一个10伏的信号负级接logo输入的M端正级接I7就行了……对不对??

网友A:
对就是这样

网友C:
5楼说的正确。
I7、I8、I1、I2分别对应AI1、AI2、AI3、AI4。
0~10V信号的负极与电源的M链接,另一根+0~10V信号线分别接I7、I8、I1、I2。
应正确设置I/O:   文件——属性——I/O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师傅……我又碰到了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接了一个1.5伏的电池进Logo……
 用模拟量放大器指令……不能正常显示后面的一位小数……Logo直接显示2V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置如下
设置如下

网友D:
嘻嘻,甫哥玩logo!很熟呀。其实楼主的问题给我也问住了。不是0-10V嘛?怎么会有电源的负?0-10V信号是两线,一个信号线+,一个信号线-,直接接到模拟量输入就行了。怎么搞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这个问题我现在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甫哥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起学习……正好我手头上有只Logo8

网友D:
你的问题是logo!的模拟量精度不够?不能显示小数点?是吗?模拟量输入最少也是10位以上吧?读到mV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不知道……刚学习

网友C(2017-03-31):
回复 网友D:
是的:0-10V信号是两线,一个信号线+,接I7(或I8、I1、I2);一个信号线-,接M就行了。

网友C:
您的设置有误:
1)如下图设置可以显示1位小数。
1)如下图设置可以显示2位小数。

网友C:
回复 网友D:
LOGO!读入模拟量的内部标准值范围是0-1000.对于0-10V的读取分辨率是0.1%,可以读到0.01V(读取分辨率10mV)。
4-20mA对应的内部标准值是:200-10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甫哥 ……我明天试一下在发图……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原理……但我还是感激你……想多多向你学习……不知你有微信号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唉,这正是伤心之处。假如LOGO!的模拟量输入精度再高一个等级就好了,我一定选LOGO!而不是1200或200。精度太低了,影响控制需求。

另外,我一直不知道的一个问题,LOGO!能与传动装置通讯吗?还是它只能与计算机通讯(PN),而与传动装置只能是端子通讯?如果是后者,那LOGO!的模拟量输入和输出分辨率直接影响它的应用范围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落后了,暂时还没有微信号。
1)1.5V输入时读取的内部标准值是150,乘以增益0.01再加上增益0等于1.5,四舍五入后是2,文本显示1位小数,显示结果是0.2V
2)1.5V输入时读取的内部标准值是150,乘以增益0.1再加上增益0等于15,文本显示1位小数,显示结果是1.5V
3)1.5V输入时读取的内部标准值是150,乘以增益1再加上偏置0等于150,文本显示2位小数,显示结果是1.50V

请看下图三种不同设置的对比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甫哥。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问甫哥
他精通logo

楼主:
回复 楼主:
按甫哥的指导……刚刚验证了……万用表实测3.01V  logo测量为3.03V
  非常感谢甫哥
按甫哥的指导……刚刚验证了……万用表实测3.01V  logo测量为3.03V
  非常感谢甫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甫 哥……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这个LoGo的软件……不能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能解压然后打开……不能直接安装(不能在桌面建快捷)……这次用完了之后……下次打开还是要这个步骤才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忘解答……我可以付费给你……只要你教我就行了……

网友D:
嘻嘻,楼主很快就成了LOGO!的高手了。甫哥不理我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他应该很忙

网友C:
对不起kdrjl版主,我不是不理您。出差了半个多月(山区)昨天晚上刚回来。
  LOGO!0BA7与0BA8具有以太网通讯功能(主机自带以太网口)。其中L0GO!8 FS4(约2016年下半年上市的)还增加了【浮点数/整数转换器】及【整数/浮点数转换器】功能块。通讯方面不班门弄斧了,因为这方面我用的较少,主要用的是与第三方触摸屏通讯。

下面的内容是0BA8.Standard系统手册节选内容:

支持的网络浏览器
LOGO! 网络服务器支持以下网络浏览器: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8.0 及以上版本
● Mozilla Firefox 11.0 及以上版本
● Google Chrome 16.0 及以上版本
● Apple Safari 5.0 及以上版本
● Opera 12.0 及以上版本

最新版本V8.1编程软件中的LOGO!【硬件类型】配置界面

网友D:
哦,谢谢。有事还会请教。

网友C:
回复 楼主:
您下载的难道是V8.0【免安装版】的。可以将执行文件【发送到 桌面快捷方式】试试。或打开编程软件后:帮助——更新中心  在线升级软件。(根据提示升级安装至最新的V8.1,可创建桌面快捷方式图标)我用的就是老版本软件,在线升级安装为最新的V8.1

网友E(2019-01-12):
你好,楼主.我正好有个LOGO A8的.支持四路模拟量.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看到你的贴子说用普通的电池也可以..可以加我好友吗.想联系你,我的威信18913129025

网友F(2021-03-15):
近来无事找出10多年前买的西门子LOGO和编程线鼓捣,昨天鼓捣了一下午基础基本明白了,但发现原来带的编程软件比较早,有些设置选项不方便,麻烦甫哥能否发一个版本比较新的编程软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