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1):
打算用ABS测速探头做一个脉冲测试仪,目前硬件齿轮有,12V的电源有,探头有,是2线的带磁性,出线是棕色和白色的2根。

大家看上面的接线图,我把探头的2根线连接到电瓶和万用表上,万用表打到直流电压档,连接好后,旋转齿轮无论怎么动,万用表显示的一直是12V,正常的话信号不是应该0和12V变化吗,怎么不变呢?我的接线图有问题吗?探头接12V对吗?

旋转齿轮探头应该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我如何来检测它?打算接到脉冲表上来测脉冲,但是探头怎么接线也没有脉冲输出,怎么办?

请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是磁电式传感器,输出的是交流电。需要经过电路放大,整流,整形才好用。
不能按你的图接线,试验时可以接示波器直接看到输出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解了

网友B:
上次用计数器也测不准。

网友C:
厉害 研究起这个玩意了 abs是防抱死那个系统嘛

网友D:
齿轮槽距这么小,能感应到?齿轮转速高吗?

楼主:
这个接受信号肯定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什么东西能接受这个ABS探头的信号?目前咱常用的脉冲表和PLC接受不了这个信号。输出的信号不标准

楼主:
谁知道哪里能找到,可以把ABS探头输出的信号放大整形成脉冲表能接受的标准信号呢?有买放大板的?还是有这样的检测设备。

网友E:
之前公司做这一类产品出货全检就是使用示波器。

网友F:
速度特别低时有可能检测不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速度特别低时有可能检测不到信号。
是吧。我转的慢测量是没有电流

网友G:
测量它不需要外接电源.万用表交流电压档直接搭传感器两根线,感应齿的时候有输出,并且电压会随着感应速度变化而变化.
另外,万用表电流档相当于一根导线,电压档相当于断开,电阻档相当于对测量点施加电流,所以楼主的测量方法根本不能形成回路.

网友H:
这是以前的ABS传感器,现在的是用霍尔传感器
刚在汽车网饿补一下,你现在的这个说白了是一个小发电机
http://shuoke.autohome.com.cn/article/546762.html
看了这篇文章,估计问题也就解决了----工作原理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