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1):
今天有台汇川IS300伺服驱动器通电正常,运行两秒即显示ERR10(空载的)。
复位原厂参数及改变控制方式都一样。
分别单独给开关电源上电运行,单独给主电路供低压又正常运行(空载)。
各位大师们能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不。你们遇到过吗?

楼主:
ERR10为驱动器过载,但现在没接电机。而且驱动器已改为变频器模式,但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查过模块正常,过流保护的信号在主板之前也正常。想问问这种变频器是怎么索取过流信号的呢?为什么主电路不加电压高正常一加电压两秒左右就报过载呢?它和这个主电路电压有什么关系呢?望能者指引一二。

网友A:
汇川张力用得多也调试得多始终感觉寿命不长,你这个伺服未用过,能否来个驱动板的图片看看,本人认为:不是驱动问题就是电流传感器问题,不是传感器问题就是传感器之后的处理电路问题,但本人从未碰到主板坏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主板出了问题,这些机对我来说处理起来挺用时间的。

楼主:
上不懂得上传图片,上传两次显示成功但就没图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