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1):
手册上的例子有点难懂,指令解说也比较模棱两可,有谁能举几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嘛?感激不尽

网友A:
看说明书我也没搞明白,但前几天改造设备时实用了这个指令,好使!

网友B:
主控指令,简单的讲就相当于一个总开关,

相当于

网友C:
可以根据手册上的介绍或示例 试编简单程序以理解,然后运行查看结果,如2楼。

网友D:
主控指令,可以把单独部分的程序放里面。

网友E:
只是为了兼容以前的程序,现在再去搞清楚主控指令已经没有什么必要的,而且主控指令有很多限制。

网友F:
MC,MCR主控指令,一直没用过,感觉用不上。

网友G:
主控指令我就重来就没有用过,以前听说大神写程序,喜欢用这个指令,我特意去研究了一下,研究了半天,发现我觉得用不上这个指令,有很多地方不能用,我一般步进顺序的编程方法。可能我的水平层次还很低吧!也许我以后会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MC 归类进去的所有输出都被控制对吧

网友H:
有些指令的确很少用
主要是使用环境和场合决定!

网友I:
这个指令是不是用在手动自动转换上合适?

网友J:
写程序基本是哪个指令顺手就用那个,不用强求吧

网友K:
哪个好用就用哪个,最好不影响可读性。

网友L:
我就见我朋友用过一回  我自己不喜欢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M:
MC建立小母线,MCR退出小母线

网友N(2025-05-10):
好像M继电器 实物的波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