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1):
我记得2015去一个自动化公司面是程序员,用的是三菱PLC,当时聊了很多,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一般用哪一个编程方式,我一般用步进顺序比较多,SET  STL,他说这个方法可能反应速度有点慢,综合效率机器会低,他说他以前在绕线机上试过。当时我愣住了,PLC都是从上往下扫的,怎么会慢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现在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用步进顺序的编程方法,PLC反应速度真的会慢吗??????

网友A:
他讲的不应该是反应速度
你确定没听错?

网友B:
他指的应该是外部循环周期。扫描周期在电脑监控时有区别但不至于对外部周期产生影响。

网友C:
现在的PLC的扫描速度也不算慢了,不论你用哪种方式写程序基本不影响运行效果

网友D:
我觉得STL指令反应更快

网友E:
或者,可以看看指令的执行时间或者程序扫描周期;所说情况可能要看具体的程序,或者控制要求及如何编程的。

网友F:
从原理来说不会慢

网友G:
是不是说单个指今执行时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他的意思是整体速度,他认为STL,是一步一步的执行,他认为就是慢一点。。。。

网友H:
个人的观念而已,其实,程序就是算法,达到效果是一回事,而达到最优化算法的效果,却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PLC控制器涉及大容量的数据处理的时候,比如上KBt,上MBt数据处理与传送的时候,算法的优势才会体现出来,因为PLC的CPU芯片硬件性能有限,最精简的梯型图,效率最高。但是这个情况很少见。

常用编程架构有:步梯,主控和主控复位,跳转,中断,子程序调用等等。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他的意思是整体速度,他认为STL,是一步一步的执行,他认为就是慢一点。。。。

因为不管你是用PLC的何种方式编程,最终都要转为指令方式,而步进指令在编译时因为需要添加一些标志位以及编译方式的问题,效率会比指令慢大约20%左右,只是相对于步进编程与指令表编程的比较。

而他的认为一步一步执行,即使指令表也是一步一步执行的,这明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