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1):
哪个大神可以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A:
这是干什么用的?没见过

网友B:
smart 200  的吧   4~20ma

网友C:
明白乘除运算,倍数关系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不太了解倍数关系

网友D:
PLC模拟量模块量程

网友E:
这要知道传感器的输出

网友F:
27648是300plc模拟量最大数,5529.6是它0.2倍,应该是模拟采集4-20ma,但后面的vd又是200plc的。

网友G:
你这参数自己写的吧!

网友H(2017-04-25):
满程32000,怕溢出,用16进制的6C00  为27648,离满程2的15次方32648有15%余量  一般模拟量输出为4到20mA,27648/20*4=5529

网友C:
0-20ma 对应0-27648
4-20ma 对应 5530-27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