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2):
有三台做好的设备,想整合在一起,客户要搞成通讯控制,该怎么弄?

网友A:
N:N,CC LINK,以太网。设备相距有多远,数据交换量大不大

网友B:
最经济N:N网络

网友C:
最通用的是Modbus RTU

网友D:
应该同种型号会好点的

网友E:
最便宜也是最方便的就是N:N网络了,这个是三菱提供的功能
每个PLC加个FX3U-485-BD,通讯距离50米
如果距离长,可以用FX3U-485ADP-MB,可以到500米。

网友F(2018-09-03):
回复 网友E:
接线时,需要加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