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2):
各位大哥可以解释一下视觉系统吗?想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可以解释一下视觉系统吗?想了解一下
光学镜头组件+控制器组件+数据线+工业控制计算机软件光盘+液晶监视器(可选)+工业控制计算机(可选)。

网友B:
感觉楼主的问题有点大,建议楼主可以先了解下国产,进口几个品牌的视觉系统,然后再有针对性的提问,这样坛友们有更直接的解说。

网友C:
对这也不懂呀

网友D:
其实视觉也是个传感器吧,需要输入触发信号对需检测物品拍照后根据之前设置好对比后输出OK 还是 NG信号,也有用于测量输出数据给PLC,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功能啦,一套便宜的也要1W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