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2):
在线控制,液位波动大,导致执行器频繁动作。进PLC前已经加隔离器,测量电流稳定,现场液位显示稳定,这个是远程监控的。。麻烦大神解答下

网友A:
请提供系统的电气连接的原理图片,估计是远程数据通讯时候,遭受到的复杂电磁环境的干扰。

网友B:
朋友  事情不具体 啥也没有怎么弄。理论有了也得看实际情况吧

网友C:
信号读入后做一个延时或者平均处理。

网友D:
软件加个延时处理

网友E:
去掉最大值最小值然后取平均值。

网友F:
如果是PI控制,要考虑PI参数选择是否合适。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线控制,液位波动大,导致执行器频繁动作。进PLC前已经加隔离器,测量电流稳定,现场液位显示稳定,这个是远程监控的。。麻烦大神解答下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进PLC信号是稳定的?
现场液位显示稳定是PLC控制的吗?
查程序

网友H:
这种干扰的问题居多!
你的信号线是否接地或者带屏蔽层?
程序反应加延时可以满足吗?

网友I:
说说你这个探头信号是电流还是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平均处理,在线修改参数步骤是什么?本人初学者,怕把设备程序弄没了。请大师给我个具体在线修改参数步骤